求助:三菱代码

楼主(2010-09-22):
HEX D1023 D0Z0 K4,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程序,HEX是指令,后面的几个是程序的操作数
HEX 是ASCII到HEX的转换,对照编程手册看下,手册里有详细解释的

楼主:
D0Z0是什么东西

网友B:
Z0是变址寄存器,比如(Z0)=1,则D0Z0为D(0+1)=D1。
变址寄存器,可用于改变软元件编号或数值内容(应用指令)。

网友C:
D0Z0;
如果Z0=5,则D0Z0=5;
如果Z0=10,则D0Z0=10;

楼主:
D0起什么作用

与HEX D1023 D0 K4有什么区别

网友A:
HEX D1023 D0 K4,那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是固定的
HEX D1023 D0Z0 K4,可以根据Z0变化,操作不同的地址,这个地址是可以变化的

网友D:
有点懂,可以通过该变改变D0  来取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E:
5楼说错了
如果Z0=5  则D0Z0为 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