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有网友在问单相交流电机及调速器的问题(用于机床上的)。
本人没有使用过(只用过调速吊扇和可控硅调速台扇)。
1.单相交流电机是不是单相异步电动机(起动绕组串电容的),功率范围多大?
2.调速器是不是通过可控硅控制电动机的?

望师傅们赐教,如有图片看一看学习学习就好了。祝师傅们节日快乐!

网友A:
1.单相交流电机包括是单相异步电动机和单相同步电动机,(起动绕组串电容的是单相电机),功率范围一般在3KW以下,否则启动电容较大,也不经济,那就不如用三相电机啦。
2.调速器是可以通过可控硅控制电动机,但功率较小长时间不按正常转速运转会减少电机寿命。

楼主:
下面是本论坛两位师傅的贴题,想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单向交流电机及调速器?
1. [问]请教单向交流电机调速器爆 25伏47微法电容的原因
2. 如何有效且经济的办法解决单相调速电机的停机惯性?

网友B:
要是100W以内的电机,我看用集成块494和其它场效应管自做一个“变频器”,从交流电的频率上解决问题还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