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变化的程序

楼主(2010-09-22):
谁有兴趣,玩随机变化的程序。程序设计出来一般是按一定控制要求实现有规律的控制,现在要求让它变成无规律的运行程序——变为随机发生器。

网友A:
是通过简单的设置,就能实现新的动作顺序要求;
还是让程序自行选择“任意”的动作——“无规律”“随机”的动作?
目的是什么?

楼主:
目的是如果设一个输入端,要求输入端在不同的时间输入(同样的输入状态:例如闭合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闭合的次数、或者利用脉冲触发等等),程序产生不同的运行过程;或者按动按钮的次数不同,程序运行的结果不同;每次扫描后输出的状态要求不同,总之,同样的输入要产生不断变化的输出,而且其规律性不能确定的。

网友B:
要产生一个随机HAN数。。。不懂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楼主:
意义在于搞一个难以预料的输出——作为多种变化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