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请问下各位,变频器带非变频电机,对电机都有哪些影响,谢谢。

网友A:
1、电机可能在低速运行,电机散热效果基本没有了;
2、超过额定频率太多,电机的动平衡及轴承是否承受;
3、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对电机的绝缘等级要求要高;

网友B:
频率不能设的太低了,否则电机发热厉害,会烧掉的。我们的机器上的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时,频率下限是15Hz。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其实用变频器控制非变频电机要注意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第一,绝缘等级是否F级以上。如果是就无所谓,如果不是,就一定要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这样可以保证电机在运行时,不会被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击穿电机的绝缘。保证运行安全。

第二,电机散热。变频器控制电机,往往是基速(电机的额定转速)以下或以上的调速运行。这对于普通电机而言就有冷却问题了。因为,一般的非变频电机都是自冷却形式,他考虑的是电机不会运行在基速以下或以上。因为不调速嘛。而变频调速,电机不可能只在基速运行。所以要加一个与电机输出轴转速无关的、他冷的、强迫冷却风机。

满足上述两条以后,就可以用变频器对非变频电机的安全可靠的控制了。

网友D:
如果运行频率 在工频正负20Hz以内,对非变频电机没什么影响

楼主:
3楼所指的F级绝缘指的是绕组耐热等级吧,变频的谐波电压,是不是指的对电机产生的额外的热量,我看有的资料说,主要是变频器的脉冲电压峰值较高,可能超过500V,对电机绕组耐压等有影响。正常是按400V等级来设计的。

网友C:
谐波当然会导致线圈发热了。过去的B级绝缘不能满足要求。另外电机和变频器的电缆线绝缘耐压要高750V以上即可。都是为了安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