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偏置的定义:给定信号为最小值所对应的最小频率。
增益的定义:给定信号为最大值所对应的最大频率。

偏置和增益参数设置表示有两种,
1,直接坐标设置。这种很简单,无需换算。
2,百分比值表示。这种需要将实际频率通过计算换算成%。

台达VFD-M采用%表示,试验过程如下:变频器最大操作频率为50HZ
偏置要求为 5HZ, 计算公式为(5/50)X100%=10%
增益要求为40HZ,计算公式为(40/50)X100%=80%

将计算结果设定;P48为10%,P50为80%,
变频器频率设定旋钮(操作面板电位器)处0位置时显示设定频率界面F为4HZ,处100位置时显示设定频率界面F为43.9HZ

请教为什么实际操作与要求不一致?是计算错误还是设定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A:
呵呵,这个台达的变频器没用过,所以不好回答了。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对输入的信号进行规格化,以保证使用要求。

网友B:
公式错了。所以结果不对

楼主:
TO:KDr1,你好,谢谢你,呵呵,节日快乐!
TO:asd3971,谢谢你,节日快乐!
那正确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清指教!谢谢!

网友C:
一点看法:
   这是个变频器的外接频率给定问题,通常用的是给定频率线,即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与外接给定信号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对于大多变频器使用的是基本给定频率线,说通俗点就是: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为0-50Hz时,与外接给定信号(以0-10V.DC为例)是一一对应的。对于任意设定的频率线,由于其给定频率不一定是0-50HZ(假设是5-40Hz), 或者外接给定信号不是0-10V.DC(假设是0-5V.DC),这时就不能用基本给定频率线,这才引入了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这两个参数,这也是变频器厂家为方便用户而设置的。
   楼主的偏置和增益的定义,不知是什么资料上的,好像不准确。再者增益要求为40Hz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不妥?
   我理解楼主的试验是:在变频器最大操作频率为50Hz下,使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为5-40Hz,并使外接给定信号(通过电位器给定)与其对应。这时偏置频率是5Hz,频率增益是50Hz的80%,是否如此?
   楼主问:“为什么实际操作与要求不一致?”,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我们实际调试和操作中,都是看变频器的显示值来调频率数值,而电位器的位置示值只能做大致的参考,因为电位器的起点、阻值的线性、给定的供电电压、输入端的运放参数等总会有点偏差的,而我们调电位器时看输出频率读数,认定的是变频器面板的显示频率,并不是电位器的位置示值。试验设定后电位器的可调范围是4HZ--43.9Hz ,5-40Hz在其范围内,且电位器两端还有一定的调整余地,看来试验结果应该是正确.

楼主:
TO:dir,谢谢你的解答
我理解楼主的试验是:在变频器最大操作频率为50Hz下,使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为5-40Hz,并使外接给定信号(通过电位器给定)与其对应。这时偏置频率是5Hz,频率增益是50Hz的80%,是否如此?
是的,是我的错误,应该是怎么样设置偏压和增益使给定频率为5-40HZ,这样对了吧。

如此说来偏压和增益的计算公式是没有错吗?

呵呵,谢谢你,节日快乐

楼主:
TO:DIR朋友,楼主的偏置和增益的定义,不知是什么资料上的,好像不准确。再者增益要求为40Hz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不妥?
很希望听听你对偏置和增益的定义是怎么样?

TO:ASD3971朋友,辛苦你了,范例三到范例八的设置,都在研究为什么这样设置,作用是什么?用于那些场合,以及计算的方法,如果你知道,请多指教!

祝大家节日快乐!呵呵

网友B:
偏置计算(50hz-5hz)/10v=(5hz-0)/a   ,a=50/45=1.11   所以p48=11.1%
增益计算 (40hz-5hz)/50hz=0.7   所以 p50=70%

网友A:
楼上两位“精彩回复”,很详细的描述了对变频器模拟量给定信号规格化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很值得参考和共享。“大拇指”赞一个。

楼主:
TO:asd3971,谢谢指教!辛苦了,呵呵!

楼主:
TO:asd3971

偏置计算(50hz-5hz)/10v=(5hz-0)/a   ,a=50/45=1.11   所以p48=11.1%
增益计算 (40hz-5hz)/50hz=0.7   所以 p50=70%

对你的指教很是感谢,刚刚仔细推敲你给的数据,发现增益计算和范例3的增益计算有小小的差异,说出一点小小的疑问,我的理解如下,

增益计算 <10V/(10V+1.11V)>X100%=90%
范例是(10V/12V)x100%=83.3%,
范例为什么是除以12V?因为偏压是2V,我实验计算的偏压是1.11V,是不是应该是11.11V?还请你多多指教。祝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明天去上机设置看看,呵呵

楼主:
TO:ASD3971朋友,
以台达DFV-M说明书范例说明
范例五
此范例是一个典型的负偏压的应用,使用负偏压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避免噪声的干扰,在恶劣应用的环境中,建议尽量避免使用1V以下的信号来设定交流电机驱动器的运转频率。
P03=60       最高操作频率
P48=10%    偏压调整
P49=1         偏压方向调整
P50=100%   增益调整
P51=0         负偏压不可反转

对于P49=1    偏压方向调整 为什么设置为1不理解
这个范例是第五个,前面的四个范例P49都没有设置成1,请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兄弟辛苦了,今天一早来上班就做了实验结果如下,供大家参考:

实验一
偏置计算(50hz-5hz)/10v=(5hz-0)/a   ,a=50/45=1.11   所以p48=11.1%
增益计算 (40hz-5hz)/50hz=0.7   所以 p50=70%
p48=11.1%,频率为3.90HZ
p50=70%,  频率为38.8HZ

实验二
偏置要求为 5HZ, (5/50)X100%=10%
增益要求为40HZ,(40/50)X100%=80%
p48=10%,频率为4HZ
p50=80%,频率为43.9HZ

实验三
偏置计算(50hz-5hz)/10v=(5hz-0)/a   ,a=50/45=1.11   所以p48=11.1%
增益计算 <10V/(10V+1.11V)>X100%=90%
p48=11.1%,频率为4.9HZ
p50=90%,频率为50HZ

综合以上数据来看,只有实验二数据最为接近。
谢谢大家的帮助,以上问题供大家参考,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B:
楼主啥眼力啊?数据1差的少啊。那是因为a计算时省略的后面的几位小数。你改成11.2再看

楼主:
下午好,ASD3971兄弟
呵呵,说到数据误差的确是实验一差的少,个人的想法是实验一的最大频率达不到40HZ的要求,你的方法也不错,让我多学习了一些知识,可以用于不同的场合,谢谢你的帮助。

TO:ASD3971朋友,
以台达DFV-M说明书范例说明
范例五
此范例是一个典型的负偏压的应用,使用负偏压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避免噪声的干扰,在恶劣应用的环境中,建议尽量避免使用1V以下的信号来设定交流电机驱动器的运转频率。
P03=60       最高操作频率
P48=10%    偏压调整
P49=1         偏压方向调整
P50=100%   增益调整
P51=0         负偏压不可反转

对于P49=1    偏压方向调整 为什么设置为1不理解
这个范例是第五个,前面的四个范例P49都没有设置成1,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学习了,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