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4平方电线丞受倒多少千瓦电力
那要看你是家庭220v用电 还是工厂380v的了 要是220的4平方铜芯国标线 可以应该可以带6到8个千瓦
2.5平方电线丞受倒多少千瓦电力
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

铜芯电线
2.5 平方毫米
16A~25A 约5500瓦

铝芯电线
2.5 平方毫米
13A~20A 约4400瓦
220VAC电压,长时间不超过10A最标准
绝大部分时间不超过15A算安全
6平方电线丞受倒多少千瓦电力
线径和输送的功率没有直接联系的。
一般来说6平方的导线用作空调线绰绰有余了。
在施工工地上的检修电源一般就用10x6+1x4的电缆。
至于承受的电流强度,根据我施工的经验,这种电缆一般是用63A的空气开关控制的。
6平方的铝线承受6千瓦
6平方的铜线承受10千瓦。
2.5线单铜轴最大输出功率为3700W,安全的电力使用每平米应该为6A,那么2.5单轴就是为15A,如果您需要计算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单平方为7A
2.5平米X7A=17.5A
17.5AX220W=3850W
正如我上述所说的,现在的电力衰减厉害,加上电力设备的质量中等化,所以安全的电力是每平米6A
2.5平米X6A=15A
15AX220W=3300W
这就是2.5单轴最大输出功率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
(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
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
(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A:
楼主既然觉得有用,那我来顶一顶。

网友B:
挺好,以后布线时可以参考了

楼主:
哈哈,也是很久前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在电脑里存好久了,觉得还有用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