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阀门上的这个图标什么意思啊?请高手解答一下啊,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传图片了

网友A:
气动电磁阀,最常用型号。
单电控,带手动开关,先导式二位五通,弹簧辅助回位。左边3处画掉了一个通道。
机能状态:1~2通。4~5通。动作后2~3通,1~4通。

网友B(2010-12-20):
五位三通电磁阀?

网友C(2011-04-06):
单电控,带手动开关,先导式二位五通,弹簧辅助回位。在无电状态下1-2通(进气),4-5通(排气),在通电状态下(中间图)1-4通(进气)2-3通(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