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0-09-23):
最近看书时见到有这样的一步程式,
LD M8000
OUT MOV H050F DO
LD M8000
OUT SUL DO K10 D2
LD X20
OUT T0 D2
请各位朋友帮忙讲一下程式里H050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是个变址指令

网友B:
LD M8000
OUT MOV H050F DO  这个好像有点错哦,应该是MOV H050F D0   H050F H表示16进制
LD M8000
OUT SUL DO K10 D2 这个也一样  SUL 好像没有这个指令啊 首字母是S 的指令应该是SUB
LD X20
OUT T0 D2
这段指令写的很没意思,将十六进制的H050F(十进制的1295-10=1285)
当X20为ON时,T0延时128.5秒。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C:
二楼的错了吧,支持三楼。H050F是 十六进制的050F数据

网友D:
3楼解说正确

网友E:
MOV H050F D0   就是把十六进制H050F 也就是十进制1295 送给D0 .例如:PLC和变频器通信往变频器写入50HZ,一般是把十进制5000转换成十六进制H1388

网友F:
H开头表示16进制;

网友G:
SUL也可能是MUL

网友H:
指令写错了吧,抄书抄错了.

网友I(2014-01-15):
我遇到FX2N-32MT-DSS总是报警急停开关被按下,可事实上没有,反而按下去之后警报解除了,但是别的设备没办法工作了,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要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FX2N-32MT-DSS总是报警急停开关被按下,可事实上没有,反而按下去之后警报解除了,但是别的设备没办法工作了,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要怎么检修,谢谢
这个急停开关有没有被人动过,急停正常状态下是要接常闭点的,你看下正常情况下有没有信号接通到PLC。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未按下时急停开关信号是否有输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FX2N-32MT-DSS总是报警急停开关被按下,可事实上没有,反而按下去之后警报解除了,但是别的设备没办法工作了,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要怎么检修,谢谢
通常程序里急停开关用开点,实物要接常闭点,可能是实物接错了或者程序不按常规套路来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FX2N-32MT-DSS总是报警急停开关被按下,可事实上没有,反而按下去之后警报解除了,但是别的设备没办法工作了,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要怎么检修,谢谢
通常程序里急停开关用开点,实物要接常闭点,可能是实物接错了或者程序不按常规套路来写。
我也遇到过这中情况,后来把程序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