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我们有三菱PLC FX2N-48MR两台,三菱变频器A700一台。用一台PLC做主站,其它做从站。程序应该如何写才能让他们通信起来。接线是用485BD并起来,也就是主站PLC连到从站PLC,再从从站PLC连到变频器,用RS老是会乱接收。也不能用N:N。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另:485BD是主站的发连到从站PLC的收,再在从站485BD的接头上的发接到变频器的收。

网友A:
N:N通讯是针对FX系列PLC来的,你加上个变频器恐怕不行的

楼主:
N:N是肯定不行。。。手头上的资料显示只有用RS,没能编写出来。。只好上来请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