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我们厂的机器上只有12VDC的电压,现在要带一个继电器工作,但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24VDC,接上后,继电器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A:
呵呵 电压太低了  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给你替代产品  qq806274896

网友B:
唉,这种问题也要发贴来问一下吗?郁闷

网友C:
不行 电压太低 不能吸合 即算是吸合了 也可能会吸合不稳

网友D:
当然不可以啊。要不换成DC12V继电器啊!

网友E:
确实有点晕。。。。基本知识都搞不清

网友F:
呵呵;
如果是18V,你用24V的还可以用;

网友G:
要么换变压器,要么换继电器。

网友H:
哎呦,今天忘带避雷针了,可雷死我了~!

网友I:
有吸也接触不太好,工作不稳定的。

网友J:
太低了,不可以的,哪怕吸合了,也吸合不牢

网友K:
能用的话继电器会写12~24V的。

网友L:
你试试就结果出来了,用不了的,暂时性的吸合也接触性不良,还是不要张冠李带了

网友M:
直接换成12vdc的继电器。

网友N:
把线圈拆下来,拆去一半的线圈应该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O:
我试过哦
可以吸,但就是时常自己断开

网友P:
楼主不是电工吧,问的不是很专业哦

网友Q:
17搂的说法可以试试

网友R:
回复楼主吧他很虚心的:电压等级不同是不能用的......

网友S:
你做一个放大电路是可以的,条件限制,我曾经用3V的放大了带12V的继电器。不过你还是直接换12V的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哎呦,今天忘带避雷针了,可雷死我了~!

网友U:
为保证安全,请用电压相配的继电器

网友V:
最好不要用,用了,触点很容易虚接,
不过现在好多24VDC继电器都能用10-30VDC的电压,你可以找找其他的继电器试试,留意触点开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