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1、硬件原因

      当工控机处理经plc传送的现场信号过多时,工控机的cpu频率较低,内存又较小,无法同时识别、处理这么多的信号,使这些信号“撞车”,造成工控机“死机”。

      对策:因工控机主板内存条插槽所限,只能将内存扩充至64m。主要解决途径是降低工控机处理识别现场信号的频率,避免信号“撞车”。具体方案为:工控机通过plc连接现场信号时,设定信号采样周期为2s以上,对变化不大的模拟量信号如温度等可设定10s以上。在wincc编程过程中,将所有的模拟量信号采样周期设定2s以上后,工控机“死机”现象很少发生。

      2、环境温度

      工控机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夏季炎热,空调损坏时,工控机容易“死机”。

      对策:将空调修好,降低工控机环境温度,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

      3、工控机内部散热不良 ?

      工控机所处的环境较恶劣,除温度高外,灰尘也较大。当工控机内进入灰尘,各种板卡、cpu等电子元器件散热效果差,造成工控机“死机”。

      对策:定期清除工控机内部灰尘,保持良好通风。

      4、检查cpu风扇和主机电源风扇

      工控机的散热主要通过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进行。当cpu风扇损坏时,cpu的温度升高,极易造成工控机“死机”。

      对策:经常检查工控机的风扇,及时更换损坏的风扇。中控室的工控机出厂时cpu只加装了散热片,没有风扇。后加装专用散热风扇,cpu的温度降低了近5℃。

      5、经常清理临时产生的文件

      工控机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文件如temp文件,这些文件占用着硬盘和系统资源,影响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定期检查硬盘并删除临时性文件,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

      6、经常维护系统

      因编辑控制程序等原因,系统中加装了其它应用软件,太多的应用软件会让工控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对工控机做一次全面的维护,点击“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对工控机进行全面的维护,这样能使工控机保持最佳状态。对硬盘最好每隔1个月就做1次“硬盘碎片整理”,整理之后能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7、由信息阻断造成工控机“死机”

      中控室工控机(上位机)监视和控制s7-400plc(下位机),信息阻断时故障现象为:工控机画面上监控信号处出现“阴影且信号数值都为零,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这种故障与上面提到的“死机现象不一样。该故障原因是由信息阻断造成的,由于下位机“死机”或传输信号网线和网卡发生故障,导致上位机接收不到信号引起,其实上位机并没有“死机”。这种故障在2001年11月初发生过,由于网线和网卡接触不良导致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

      对策:当上位机画面出现“阴影”时,首先检查下位机的工作状态,s7-400plc的cpu模板上有各种错误指示灯,可根据指示灯的状态进行操作。如果plc“死机”,用钥匙将plc的cpu重新启动就能恢复正常。如果网线和网卡有问题,操作工应立即检查上、下位机的信号电缆插头有无接触不良,用手对各插头轻压或摆动,很有可能找出故障点。

      8、建议工控机升级

      目前,通过以上措施,工控机的“死机”次数大大减少。但是,由于上位机的硬件配置较低,软件操作和控制系统版本也较低,上位机的处理信息速度还较慢,建议升级工控机,增加cpu频率、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为了更好地满足生产需要,建议中控室工控机cpu升级为pentium41.5ghz以上,内存为256m,硬盘为20g以上。同时操作软件升级为中文windows98或windowsnt系统,控制软件升级为wincc5.0版本。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避免“死机”。

网友A:
好些时候,工控机死机的原因是插板的固定螺丝太紧了,固定架不合适,板子在插槽里“较劲”,时间长了就会容易死机。

网友B(2010-11-03):
工控机的使用环境一般比较恶劣  最好经常清理主机卫生

网友A(2011-04-04):
这么老的帖子被翻出来了?老帖新说,我觉得第一条,降低对采集信号的采样周期为2s,是不是太长了。这样的话,信号倒是显示得很平稳,可是实时性就真的没有了。

当然对于这种老机器,配置太低了,就应该更新换代了,升级计算机吧。最近,我看到一个项目,计算机采用VC编程环境,对信号的采集周期是20ms,这个速度,对于实时性显示和采集数据、记录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的工控机很牛了,一台台式的上万元,散热没得说就是噪音大了点,风扇就有三个,CPU都有3.0GHZ高啊,防尘也做得不错,唯一的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