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气动隔膜泵故障排除步骤:
1.拆卸气动隔膜泵之前,将左右边的气室及液室分别标上记号以助于后续的再组装动作。
2.使用扳手将连接出口管与液室的小卡箍松开,拆除出口管即可看到阀球和阀座,拿出球和座并检查泵的其他备件有磨损、化学腐蚀、裂痕等现象。
3.使用扳手将连接进口管与液室的小卡箍松开,拆除出口管即可看到阀球和阀座,拿出球和座并检查泵的其他备件有磨损、化学腐蚀、裂痕等现象。
4.使用扳手将液室和泵的中间体分开,拆除液室即可看到膜片及膜片夹板。
5.使用工具或扳手固定膜片外夹板左右边缘,将隔膜装置与中间体分开。然后顺时针旋转松开隔膜装置。移出膜片外夹板后,将轴从中间体取出。
6.使用夹钳(加垫木板)将轴与膜片装置分开,检查轴、夹板、膜片是否损坏和腐蚀现象。
7.安装从步骤6到步骤1

泵有动作,但是流量小或完全没有液体流出:
1.检查泵的气穴现象,降低泵的速度让液体进入液室。
2.检查阀球是否卡住。如果操作液体与泵的弹性体不相容,弹性体会有膨胀的现象发生。请更换适当材质的弹性体。
3.检查泵入口的接头是否完全锁紧不漏,尤其是入口端阀球附近的卡箍需锁紧。
泵的空气阀结冰:
检查压缩空气含水量是否过高,安装空气干燥设备
泵的出口有气泡产生:
检查膜片是否破裂,检查卡箍是否锁紧,尤其是入口管卡箍。
产品自空气排放口流出:
检查膜片是否破裂,检查膜片及内外夹板在轴上是否夹紧
阀发出嘎嘎声:增加出口或入口扬程。
泵拆卸及再组装指南:
警告:在修泵之前,需先将空气来源配管从泵拆除,并且将泵中的空气压力排放掉。拆除所有连接泵的出入口的管线,然后将泵内的流体排放到适当的容器内。戴防护帽、眼镜、手套

泵没有动作或运作很慢:
1.检查空气入口端的滤网或空气过滤装置是否有杂质。
2.检查空气阀是否卡住,用清洁液清洗空气阀。
3.检查空气阀是否磨损,必要时更换新的零件。
4.检查中心体的密封零件状况,如果严重磨损,则无法达到密封效果,而且空气会从空气出口端排掉。由于其特别构造,请只使用glyd圈。
5.检查空气阀中的活塞活动是否正常。
6.检查润滑油的种类。添加的润滑油如果高于建议用油的粘度,则活塞可能卡住或运作不正常。建议使用轻薄及抗冻的润滑油。(iso等级15/5wt的抗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