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我的机器用的变频器是施耐德Alt71系列7.5KW的,配的制动电阻是75欧,780W的,请问有没有必要用高温线来接?还想问一下,到底多大功率以上的制动电阻要用高温线的?是不是1000W以上的?

网友A:
没必要 只要瓦数够了就行了

网友B:
没必要用高温线的,电阻在能耗的过程是很短的,只有当变频器内直流电容的母线电压超过标准值,才产生能耗过程,当电压回落的标准范围时,能耗也就结束,一般发热过程很短

网友C:
与上面各位观点不同,接线要按照加热器对待,端子处要有耐高温防护。防止电线因高温烘烤老化或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