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各位师傅,小弟遇到了个问题,关于定位模块的数据寄存器的,就是定位模块中的起动编号要通过move指令传到指定的数据寄存器中,我也看了QD75定位模块详细篇,它定义的是轴1起动编号数据寄存器是D32,轴2、轴3、轴4没有写,我也不知道怎么推,它上面有一句话说是根据不同的系统更改,怎么理解呢?
我现在看了一个程序,是MOV K1 D1206,起动编号为1的,但这个数据寄存器D1206是怎么来的呢??请详解,谢谢!

网友A:
别盯着数据寄存器,要看模块的数据缓冲区BFM,每个轴存放定位数据编号的是数据缓冲区
比如第一个轴是G1500,第二个轴是G1600.....
手册上的例子是D32,但最终D32的内容还是要送到G1500,所以这个D32也可以写成其他的地址,比如D1206,但最终还是要送到G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