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求一个控制电机转360的度的好方法

编码器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B:
什么电机?

网友C:
普通电机不行,用同步电机勉强可以

网友D:
伺服电机吗?要它转多少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普通电机   我们目前是用感应开关来控制它转一圈   但感应开关容易坏  所以想改个方案   希望大家能给个好的办法  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E:
用可编程步进电机.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用伺服电机

楼主:
我们公司一个老电工提出在电机后面加编码器     可什么东西能够接收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呢?   难道没有高手吗?

网友B:
高速计数器

网友H:
呵呵;普通电机除非你对精度没什么要求;

网友I:
我也想学习
我也想知道的,谢谢各位的的指教

网友J:
这个情况用伺服电机最好控制了,伺服基本上能做到:
1.位置控制(你所需要的位置、角度等)
2.速度控制(你所需要的恒定的某一速度)
3.持续稳定的转矩
有兴趣的可以找我,QQ:840968814
阿里旺旺:fantasycag
电话:020-89104528,13580416534

网友K:
用普通电机精度误差10度左右,带刹车可以控制在5度左右。带编码器+PLC+变频器,可以控制在5度以下。
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在0.5度。前提是机械要求精度好。
伺服电机相对于步进电机来说,精度要略好一些。

网友L:
可以考虑换一种思路!采用电磁铁或者电力推杆来完成动作!普通电机难以完成??

网友M:
使用蜗杆带动涡轮,精度更好。

网友N:
11楼的说的对 用高速计算模块,这个我们正在用

网友N:
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要用专门的运动CPU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