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3):
各位师傅公司有一预热板漏电,想安装一漏电断路器,想问一下只要相线,零线接进去就OK吗?这预热板不用接地保护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相四线的话,只进相线即可。

网友B:
你预热板以漏电,装漏电断路器也合不上啊。
有接地保护加漏电断路器,相当于两道保护。

网友C:
是的,只要流进,流出漏电开关的电流的代数和不为零,超过设定的安全数值,开关就会动作。需要接地,不然漏电往哪漏呀。

网友D:
为什不先解决漏电问题?

网友E:
如楼上所说,可先解决漏电问题,再装漏电保护器,以防止漏电。

网友F:
解决漏电先啊
先解决漏电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