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一个高频振荡电路,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0-09-23):
各位大侠,,本人对电子一窍不通,,,最近厂里刚买一台什么浮式验布机,,,机子简单,,,就是中间有一个灯箱的驱动电路我搞不明白,,,哪位
大侠拔刀相助,,,多谢,,多谢,,,由于对电子是一点也不懂,,,所以请教各位老师,,,,最好是多讲一点原理,,,以及各个原器件的作用,,,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选频应该是通过C1,C2,10T这部分完成,R1,R2,R3,R4应该是偏置作用,C3应该是耦合电容,6T应该是隔离作用(防止高频进入直流电源)
楼主的10T部分画的看不太清楚,能不能画好点呢?

楼主:
10T部分,就是一个线圈,那个电子管上还有一个阴极没有画上,,不会画图,,勉强用Excel 画的,,,请各位师傅指点,,最好是能帮我分析下电流走向,各个部分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各位师傅,,帮忙啊

网友A:
你的3T,4T是10T上的一部分?

网友B:
10伏的灯丝不能作为阴极,是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