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问题!

楼主(2010-09-24):
10个输出。一个控制按钮 按一下就是第一个点输出 ,按两下就是第2个点输出。以此类推!用计数器的话就有个互锁的问题,10个输出的互锁,CXProgrammer上只能一行写6个输入+一个输出!这样该怎么解决互锁问题呢!

网友A:
使用MOV语句向输出通道写值:

MOV 1           第一位点亮
MOV 2           第二位点亮
MOV 4           第三位点亮
MOV 8           第四位点亮
MOV 16         第五位点亮

楼主:
谢谢老师 数据指令具体如何使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把计数器里的设定值 用MOV 带入?

网友B:
把10进制的数据换成2进制的数据看,然后再往通道里送.!

MOV &15 W0    那么 W0.0-W0.3 都是1

网友C:
PLC启动前复位D0
LDP M8000
RST D0
LDP X1
INC  D0
LD= D0 K1
OUT Y1
LD= D0 K2
OUT Y2
LD= D0 K3
OUT Y3
如此到 LD= D0 K10
OUT Y10
LD>= D0 K11
RST D0  (当D0值大于或等于K11时复位D0)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E(2010-11-08):
CXProgrammer上只能一行写6个输入+一个输出?????????不对啊,从软件里可以改啊,工具-选项-梯形图设置-右母线位置,就可以改

网友F:
2楼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