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电机控制

楼主(2010-09-24):
选电机的一般步骤是什么?要实现30kg的物重上下升降,利用齿轮齿条机构,另有配重实现自锁。请高手指点选用什么电机好?
电机直接接220v,利用按钮开关实现升降呢?谢谢。。。

网友A:
一般用丝杆。电机加丝杆可以省力。根据要求的速度,配一个减速机。30kg重物,配的减速机变比越大,电机可以越小,不过1.5KW和0.18KW电机的价格相差不远,如果要求平稳,最好是配重块。这样电机可以更小一些。
我建议选1.5kw的三相电机。如果精度要求高,就选用步进或者伺服了。普通电机,只是可以上下行走,没有精度。
普通电机做正反转,控制上比较麻烦。对于是什么麻烦,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