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关于电缆

楼主(2010-09-24):
车间离变压器320米车间功率400千瓦用185电缆两根可以吗?

网友A:
不行 还小了

网友B:
在规范中是可以的,但按照规范要求:必须是同材质,同长度,同直径,就可使用!!!!

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第4.3.6条 多根并联导体组成的线路的过载保护,其线路的允许载流量(Iz)为每根并联导体的载流量之和,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导线的型号、截面、长度和敷设方式均相同;
2)线路全长内五分支引出;
3)线路的布置使各并联导体的负载电流基本相等。

网友C:
可以的,不会400千瓦同时启动的

网友D:
400千瓦是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负荷性质如何,单机最大容量,导线材质,等等,均应明确。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2223

楼主:
400千瓦其中电焊机38千伏安电动机150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