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DCS2.65版---如何设置后双击左桌面的实时监控图标直接进入运行画面
现在我们用的是中控DCS2.65.00.02版的程序,但每次开机时一直要从“系统组态”中点击“组态调试”才能进入自己所需要的程序实时监控中;如果点击桌面的“实时监控”图标就进入到一个空白的监控中,即C盘中的安装软件时的一个空白的“C/DCSDATA/RUN/空白.IDX”中。请教,怎么样才能直接点击桌面的图标进入到想要监控的“D/DCSDATA/RUN/某某.IDX中呢

网友A:
双击桌面的“实时监控”图标,点"浏览",找到您在组态软件中"全部编译"产生的那个*.IDX文件,登录,确定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记得在打开“实时监控”对话框时还有个勾要打上.

网友A:
不搞中控好多年.

楼主:
版本是2.65吗?
我用的是2.65的版本,2.50的版本双击实时监控有一个进入界面,可以通过浏览按键来选择自己要的组态;但在2.65中没有界面可以选择,双击实时监控就马上进入到画面了,而且每次都是C盘的一个空白画面。

网友B(2011-05-14):
组态编译后,选择“发布”,然后将所有操作站选中,更新所有组态。
注:如果在工程师站也需要直接从桌面实时监控按钮进入,工程师站也需要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