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有谁用过电压电流变换器?现在大部分传感器都是电压输出,由于线路很长,衰减很大,想用电压电流变换器转换,有谁用过,请指点,告知型号,谢谢!

网友A:
信号转换隔离模块

网友B:
这东西自己做一个也行。买现成的隔离模块也行。都好使。

楼主:
任工,呵呵,好久不见,去哪里潇洒啊?怎么做啊?有图纸给不?

网友C(2010-11-07):
用4-----20毫安输出啊

网友D:
前面几位讲了不少方法。
根据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