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我们一直使用G7变频器,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查看原因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没问题,而且也没有出现报警现象,但是电机就是不能转动起来,一送电电机只是猛烈的发抖,转动不起来。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值,作优化

网友B:
现象 ,好象 是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损坏。你可以测测输出电流情况,可能能找到原因。

网友C:
参数设置变了。转速放大倍数太大了吧?

网友D:
用钳形表卡一下三相的电流 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E:
三项电压偏差大

网友F:
如果空载测量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正常,还载起动时电机发出嗡声,抖动,不转动,可能为转矩提升值设置过大,引起低电压下绕组磁饱和,起动电流上升,而转矩降低,电机不能启动.
将参数提升值设小.或将参数初始化.或重新自整定,能解决问题.
如果空载变频器输出有缺相故障,带载时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不排除电机电缆有断路,造成电机缺相运行.
也不排除电机本身的故障.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不正常.变频器坏了

网友H:
应该是缺相!

网友I:
趁机会学习一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