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请问,为什么输入电流是阶跃型的呢,在一段时间中为什么输入电流值为零?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阶跃型的呢?

网友B:
是近似正弦波形。不是阶跃形

楼主:
变频输入电流波形
是类似于正弦波,但是却是尖峰的,中间还有电流为零,这是有什么引起的呢,后面的高次谐波?功率因数?

楼主:
想上传个图片怎么这么痛苦
输入电流波形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呢

网友B:
你的电脑的问题,我在单位的计算机也传不上图来,可家里的就行。估计是设置的问题,不知哪没有弄对。

应该看看波形就好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