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我公司1台三菱慢走丝机器,其喷水马达采用的三菱S500变频器。

本机器在切割工件时是采用喷水散热除垢。机器设1、2、3、4、5、6、7、8、9、10、、11、12、13、14、15档控制水压。

其设定与变频器的p4-p6,p24-p27,p80-p87分别对应。而变频器的L\H\M\SD\STR输入分别接有一小继电器。现在本机器的1、2、3、4、5、9、11、、13、14档都有水,而且受控。但是6、7、8、10、12档都没有水喷出,也就是说,对应变频器的H输入端信号灯亮的时候马达输出就不正常,而且变频器显示屏显示5.0(Hz),6、7、8、10、12档的时候都显示5.0(Hz)。

变频器的p1-p99我都严格按照说明书对比设置了,没有错,今天折腾了一天也没找出原因。所以在此发帖请教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严重感谢!

(说明一下:三菱的售后真的很烂,从19日开始叫,到现在还没来提供技术支持,汗)

机器部分设置如下:

P30   1
P24   8.5
P25   11
P26   13.5
P27   16.5
P80   18.5
P81   35.5
P82   27
P83   41.5
P84   21
P85   48
P86   55
P87   58
P88   20
P89   100
P90   1.0(均为厂家参数)

网友A:
6、7、8、10、12档,对RL信号有的是ON,有的是OFF,你怎么说是L输出时就不正常

你说“三菱的售后真的很烂”你联系的是三菱还是你的代理商?

楼主:
回楼上的,打错了,是H段,H段对应灯亮的时候,没有输出。还有我们联系的是售后,也联系过销售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7、8、10、12档,对RL信号有的是ON,有的是OFF,你怎么说是L输出时就不正常

你说“三菱的售后真的很烂”你联系的是三菱还是你的代理商?

三菱三菱,宁波三菱的一个矮子日本人!!

楼主:
不过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各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