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转试验

楼主(2010-09-24):
看到三相感应电动机出厂检测报告,有堵转试验一栏,堵转试验怎么解释及意义?

                 堵转试验
   电压(V)    电流(A)  输入功率(W)
    60.0          67.0
    60.5          66.5               4078
    60.5          67.0

网友A:
堵转试验又叫短路试验,主要是检测电机的启动转矩和电流,转矩是看这个电机启动的劲有多大,电流主要是看启动时能造成多大的压降,再就是大体检测一下转子又没有断条
网上找的

网友B:
堵转试验是将电机加入转动的临界电压,观察其启动扭矩以及其电流、温升等指标是否达到设计值的一个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