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0    LD     M8000
  1   MPS
  2  AND    X006
  3 OUT  C254 K214748364
  8 MPP
  9 OUT   M8028
 11 OUT  T31 K300
 14 LD   T31
 15 DMOVP  C254 D128
  24  rst T31
26 END

用GX的simulator 6 模拟程序调试,

设定X006 on  设定定C254 值 10(或随便给一个),运行到15步出错,D128的值始终为零.。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模拟器不支持高速计数器的仿真。

网友B:
仿真对于普通指令是没问题;特殊指令不是都可以仿真出来的;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
   想利用PLC和旋转编码器获取电机转速(瞬时,间隔0.3秒测一次)、转数(累计双相双输入加减计数那种)和转向信息。
   电机转速较慢,同步1000转,我想采用200p编码器。
   请帮忙,给编个程序FX1s的。或给个框图。

  自己现学现搞,一步一坎坷啊,还请专家指条明路。

楼主:
哪位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