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爱德利220V  1.5KV 电机4极250W 电机能正常运转调速 ,速度听上去也能从停止到启动到加速,变频器无报错,但电机无力。用手轻轻的就能按住。
输出电压可以在220V-0V之间调整 ,转速也很正常。就是电动机无力。
按照说明书该调整的都调整了,就是电动机无力。

换上三菱的变频器 电机正常 很有力 根本就按不住。
排除电机问题。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请教问题该出在那个方面。

网友A:
电机接成星形,,,输入电机铭牌参数和用变频器自整定电机参数,,后将控制方式改为恒转矩矢量控制,,,具体参数这种变频没有用过

网友A:
顺便看下你的变频控制端子上有没有力矩速度切换的端子,,如果有,,,就是这两个端子线路有问题,,就不要搞上面的了

网友B:
两个都是AC220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AC220V的吗?

说错了 是家用照明电220V经过变频器转换成三相220V供3相星型接法的250W电动机。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电压可以从0~220v调整 。

网友B:
如果你参数没有调错的话,不在特别低的频率下出现这种情况,就怀疑你变频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参数没有调错的话,不在特别低的频率下出现这种情况,就怀疑你变频器有问题了;

按照说明书又调试一下参数 在说明书上的一项里有个参数不对。。。最大电压频率设置在400HZ了 改成50HZ就好了。
谢谢~

网友B:
呵呵;
400HZ与50HZ也差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