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4):
dcs没问题,控制线路没问题,变频器也run,就是电机不转,请问为什么啊,前几天刚开过,是不是转矩带不动,

网友A:
量一下电机端有无电压

网友B:
对,测一下变频器有无输出电压?是否只是操作面板显示输出正常?

网友C:
同意二楼的看法

楼主:
谢谢诸位了,汗颜!是操作工忽略了一个最小频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