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显示

楼主(2010-09-24):
最近想改厂里的一个设备

用了个施耐德的变频器

接了个电位器调节转速

想再接个数显模块来显示频率,可以让操作工直观一些,可是不知道怎么接

希望懂的大侠们帮助下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各种品牌的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出,找到输出端子。接到市场上购买的  数显面板  的IN+,--端。DC+,-- 接上直流5V电源。

网友A:
数显面板 后面有个微调电阻,可调整显示的数字的大小。

网友B:
变频器都是可以利用其控制端子来输出测量信号的,当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设置。其输出信号大多是电压或电流信号, 具体可看看说明书。通常是AO1、AO2及COM端子。

网友C:
直接看变频器的显示器。最省事了。

网友D:
在扩展接一个显示模块就行了!

网友E:
呵呵这个还真没见过什么做啊

网友F: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接表就行了

网友G:
用模拟量接到数码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