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

楼主(2010-09-24):
请问那位知道怎么在WIN7上安装三凌的GT2软件?可以给我回信到我的信箱250761351@QQ.COM
多谢!

网友A:
没这样装个,你按正常顺序装,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win7
我原先也是win7的系统,后装AB的软件,觉得不行,就重新装XP系统了!三菱的GT2不知道能不能装?没试过

网友C(2010-12-02):
感觉应该可以安装的

网友D:
感觉不一定能行,而且win7的版本最好是旗舰版,这样能安装的可能性就大些。另外选择xp兼容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