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2300-tc41-24v 连接问题 跪求高手

楼主(2010-09-24):
用电脑连接路由器通过网线传输画面数据给GP时,有时候自动搜索以太网连接办法就能找到GP的IP地址并能传输,但第二次用这方式在传输数据就找不到GP的IP地址啦,不知道什么原因,重启GP之类的办法都试过,没用,请问高手,
并在问下高手GP2300T与PLC欧姆龙CX1通信需要设置些什么,现在GP上出现错误时报 PLC COM ERROR (02:FE:0B),在设置方面要注意哪些吗?

网友A:
与OMRON通讯,PLC软件上应该选择定制协议。HOST LINK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也不来反馈一下。

网友B(2011-10-04):
我也有这个问题,和三菱通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你看能PING通吗?如果不行说明你设置的IP地址有问题,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