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换向

楼主(2010-09-24):
谁能告诉我直流24V电机怎么换向,带电位器的。谢谢了!

网友A:
是串极还是并激,只需改变任意一个绕组的线圈方向即可。

楼主:
如果只是改变电机的线圈方向,不改变电位器的方向电机会卡死,如果两个都改变,控制台会报错,很头疼。

网友B:
这个要看是什么驱动电路了。

网友C:
只需改变任意一个绕组的线圈方向即可。

网友D:
直流伺服?

网友E:
部分的直流驱动器有直接换向的功能,不用换方向

网友F:
把电源的正负极对调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