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请问一下,200PLC如何与组态王建立联系,组态王运行于工控机,用编程线PC-PPI电缆把工控机与PLC相连,在组态王中如何定义变量来访问 I0.0   Q0.0 AIW0,PQW0,M0等等,  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帖子,找找看

网友B:
呵呵.建立外部IO 连接.数据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网友C:
我记得是先定义变量词典,然后建立画面,再建立动画连接。

网友D:
其实很简单。第一步,利用编程电缆把PLC和PC连接起来,要注意的是不能用step7和组态王同时和PLC进行通信,否则总是有一个会出错。第二步,在组态王里添加一个硬件,就是你的PLC,一般情况下,现在的组态王都有了对PLC的驱动,实际上就是捕获数据。第三步,在数据词典里建立你要使用的变量,数据类型要选IO的,再连接上硬件,最后定义地址(I0.0。。。。)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