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我的编程画面好长的,一个显示器装不下,我就想用2二个主机二个21寸宽屏显示器,各读下位机自己需要的变量显示画面. 但我想两个主机有二个鼠标,我可以减掉一个!二个主机公用一个鼠标吗? 请专家帮忙拜托了!!!

网友A:
建议你使用一个主机,显卡带多监视器扩展那种的,显卡要多个输出口,监视器选择同一种。

网友B:
选用双头显卡试试。

网友C:
你只需要一个双输出显卡和两台显示器即可,显示器只要尺寸分辨率相同更好些。

网友C:
在桌面点鼠标右键,显示属性高级里看看你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