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我在某项目中变压器采购时按照经验预订的变压器阻抗为7.5%(8000kVA, 35kV),但电力部门最终要求我方采购阻抗为10.5%的变压器. 我的问题有两个:
1) 关于升高阻抗, 电力部门的解释是提高保护的可靠性;我想了解一下确切的原因, 因为我感觉使用标准的阻抗一样不影响变压器的保护.
2)厂家称如果采用这种非标阻抗, 会增加变压器的损耗,甚至超出国标技术要求, 如果要降低损耗, 费用要增加. 厂家是通过什么手段降低损耗呢?
希望各位过往的大虾赐教,发表自己的观点.谢谢!

网友A:
变压器阻抗为7.5%,是不是阻抗电压为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阻抗为7.5%,是不是阻抗电压为7.5%?
是的, 是指的阻抗电压

网友B:
增加或减少电力变压器的线圈载流截面积。

网友C:
如果真是电力部门说的,就证明电力部门在转嫁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损失,阻抗大后,变压器的损耗就大,除非高压端不计量。耗损由电力部门承担就可以照顾一下情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电力部门说的,就证明电力部门在转嫁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损失,阻抗大后,变压器的损耗就大,除非高压端不计量。耗损由电力部门承担就可以照顾一下情绪。
如何理解呢? 阻抗大损耗就大我是理解的, 但变压器的阻抗大,电力部门的损失小是什么意思呢?
计量采用"高供高计"的计量方式.
谢谢答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电力部门说的,就证明电力部门在转嫁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损失,阻抗大后,变压器的损耗就大,除非高压端不计量。耗损由电力部门承担就可以照顾一下情绪。
如何理解呢? 阻抗大损耗就大我是理解的, 但变压器的阻抗大,电力部门的损失小是什么意思呢?
计量采用"高供高计"的计量方式.
谢谢答复.
你的变损大了,他的变损不就小了吗!呵呵呵!

网友E:
当变压器二次侧短路,一次侧施加电压使其达到额定电流值,此时所施加的电压极为阻抗电压Uz,变压器从电源吸取的功率为短路损耗。阻抗电压以与额定电压Un的百分比表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二次侧功率一定时,阻抗小的从电源吸取的功率小,大的吸取的功率大。这样阻抗小的可以节省用电量,也就是损耗小。但是如果用阻抗大的对电力部门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的电多的没地方去了。现在这么多地方拉闸限电。呵呵!(*^__^*)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变压器二次侧短路,一次侧施加电压使其达到额定电流值,此时所施加的电压极为阻抗电压Uz,变压器从电源吸取的功率为短路损耗。阻抗电压以与额定电压Un的百分比表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二次侧功率一定时,阻抗小的从电源吸取的功率小,大的吸取的功率大。这样阻抗小的可以节省用电量,也就是损耗小。但是如果用阻抗大的对电力部门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的电多的没地方去了。现在这么多地方拉闸限电。呵呵!(*^__^*)
我就是对此表示怀疑, 我们的变电所采用的是高进高计的计费方案

楼主:
关于两种不同阻抗的变压器, 是不是速断保护的参数不同? 会不会影响差动保护参数?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变压器二次侧短路,一次侧施加电压使其达到额定电流值,此时所施加的电压极为阻抗电压Uz,变压器从电源吸取的功率为短路损耗。阻抗电压以与额定电压Un的百分比表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二次侧功率一定时,阻抗小的从电源吸取的功率小,大的吸取的功率大。这样阻抗小的可以节省用电量,也就是损耗小。但是如果用阻抗大的对电力部门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的电多的没地方去了。现在这么多地方拉闸限电。呵呵!(*^__^*)

记得以前老师说阻抗电压是衡量变压器带负载能力的。
还有是在几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时要考虑偏差用的!
记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