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1A COM点接线问题

楼主(2010-09-25):
请问各位师傅  TPM1A  30CDR-APLC的  输入COM点 是不是24V正负都可以接

网友A:
肯定不是噻,接线端子上有标识,按说明书上说的接吗。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噻,接线端子上有标识,按说明书上说的接吗。朋友。


能肯定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