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怎么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也就是两台变频器共一个电位器,其中一台运用张力控制器或差动控制器调节达到与另一台同步,怎么做?请给出电路图,谢谢。

有人建议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也有人建议同步控制板,那种方法好,请说明优缺点,谢谢

网友A:
我个人感觉用一个变频器拖两台电机还是比较好的哦
可以省一台变频器的钱哦

楼主:
楼上考虑到电机是否能同步?即使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批产品之间也会有差异!

网友B:
不好说哪要看你设备工作要求来设计线路的

网友C:
一点建议:
不要用电位器了,改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即升、降速端子功能),来实现频率设定更容易做到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即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变频器的设定频率,这样的给定信号可以说是数字信号给定,精度很高的。两台变频器用6个按钮、两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个人认为同步控制板比较好

网友E:
方法很多,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只要满足要求,越省事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同步控制板比较好
什么和变频器 连接?

网友G:
来这来着了学习下

网友H:
把主变频的模拟量信号输出给第二台

网友I:
同意2楼和5楼的观点。
2楼比较经济实惠。
5楼嘛,用在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J:
不用绝对同步的话可以用同步板,要绝对同步的话要用编码器加PLC

网友K:
个人认为买一个较高档的变频,一台普通变频控制一台电机加编码器信号反馈给高档变频,高档变频控制电机编码器信号也反馈给高档变频,经过内部PID运算,后输出控制第二台电机,,,同步的精度很高,,计算线速度的话,,误差基本在1个厘米左右,,,,

网友L:
1:电位器控制下游泳的变频器,然后此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给上游的变频器,以达到基速的同步;
2:张力控制或者跳动辊控制闭环由上游变频器调节;

总之,在基速同步的基础上通过张力控制环作为附加给定加于上游变频器,以实现无张力调节。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方案基本上确定了。还是用同步卡吧,主要是考虑精度问题,祝大家节日快乐!呵呵

网友M:
加同步控制板好。

网友N:
是用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同步运行还是用什么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本人水平低,别介意。如果是前者:一台变频器直接连两台一样的电机,不懂行不行呢?

网友O:
同步控制板就是同步控制器把?

网友P:
个人觉得要是需要做服务的话就不要省这个钱还是用2台,要求同步的话用第一台的模拟量输控制第二台的频率这样可以做到同步,运行前可以做下自学习

网友Q(2020-05-27):
基于S7-1200如何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要求速度同步,精度要求很高。)
硬件配置:2台艾默生EV1000变频器;
        1台S7-1215C PLC;
        2台电机(2台电机分别外加1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