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各位大师谁有无负压恒压供水变频改造方面的技术论文或方案 可否指导小弟一番

网友A:
深川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方案
SINE303变频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在供水系统中,恒压供水是指通过检测管网压力,在供水网系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而控制出口压力保持在设定值不变的控制方式。一般使用水泵时,选用的设备额定流量通常都超过实际需要的流量,而实际用水过程中所需的流量会发生变化,如在楼宇供水中,白天和夜晚的用水量变化很大,采用阀门来调节流量的方式使用较为普遍。虽然方法简单,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增加阻力的办法达到调节的目的,这种节流调节方法浪费了大量的电能,同时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成本较高。本文介绍利用SINE303变频器内置PID功能进行自动恒压供水控制,满足节能降耗的要求;

电气图及调试

按图所示的电路,连接空气开关、漏电开关、电源,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
关掉电源,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连接电机、起停开关、远程压力表、限流电阻等,变频器和电动机接地端子可靠接地,并仔细检查。
压力表选用YTZ-150电位器式远程压力表,安装在水泵的出水管上,该压力表适用于一般压力表适用的工作环境场所,既可直观测出压力值,又可以输出相应的电信号,输出的电信号传至远端的控制器。压力表有红、黄、蓝三根引出线。

压力表电气技术参数:
电阻满量程:400Ω(蓝、红)
零压力起始电阻值:≤20Ω (黄、红)
满量程压力上限电阻值:≤360Ω(黄、红)
接线端外加电压:≤6V(蓝、红)

开环调试:
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按JOG键,检查水泵的转向,若反向,改变电机相序。
按运行键RUN,运行指示灯亮(绿色),顺时针方向旋转键盘旋钮,输出频率上升,观察压力表的压力指示,同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变频器端子VF和GND之间电压值,随着变频器输出频率升高,压力增加,VF和GND之间的反馈电压上升,记录下将要设定的恒定压力(比如5公斤)对应的反馈电压值(比如3.1V)。按停车键STOP,变频器减速停车。

参数设定

闭环变频恒压运行:
合上起停开关,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输出频率从0.0Hz到达30.0Hz后,根据用水情况自动调节,保证出水口的压力恒定为5KG。增大F7.04的参数设定值,出水口的压力增加,减小F7.04的参数设定值,出水口的压力降低。

网友A:
本内容从深川变频器转载的,仅供参考,基本原理都是差不多。

网友B:
用压力传感变频器参数调到PID控制再调几个参数就行啦很减单的压力大小看你系统去做了

网友C:
随着变频器输出频率升高,压力增加,VF和GND之间的反馈电压上升, 这句话说反了,应压力大电压变低,如上所说压力大,反馈电压上升那变频输出频率更高压力就越大

网友D:
多谢楼主,能否讲一下,中央空调冷冻水温度控制

楼主(2010-10-27):
一拖三
多谢指教,如果是用PLC加变频器一拖三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