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能给我分析一下这段程序吗?详细点

楼主(2010-09-25):
求各位老师能给我分析一下这段程序吗?详细点,本人初学者

网友A:
函数y=f(in1,in2,x)=x*in2/25600-in2/4+in1
network1 是用来将整数表达的x转换成实数.

网友A:
西门子将word 转换为real时, 先用I-DI(integer to double integer)指令转换成双字(长整数),再用DI_R(double integer to Real)指令将长整型转换成实数型;
MUL_R是两个实数相乘的指令,同样,DIV_R,SUB_R,ADD_R分别是相除,相减,相加指令;
第一幅图右上半部分是这个"函数"的变量声明, temp1~5是临时变量..., x, in1, in2是输入变量, y是输出变量,是这个"函数"的形式参数.

网友B:
为了确保精度,在计算之前将数据转换成实数格式,这是常用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