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渗透膜的清洗方法

楼主(2010-09-25):
反渗透膜的后处理及维护

  使用反渗透时,若装置产水量下降10%,若盐透过量增加一倍,或压差降增加一倍时,则说明反渗透膜需要清洗(但要注意,温度下降寸也会导致产水量下降,这是正常的现象,除了周期性的清洗外,在每次启动时,最好先低压运行几分钟,以除去反渗透器中的浓水,并将其排掉,不要进入下一级单元。

1,物理清洗方法

  最简单的物理清洗方法是采用低压高流速成的膜透过水冲洗30分钟,这可使膜的透水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时间长了,透水率仍然下降,也可用水和空气混合流体在低压下冲洗膜表面15分钟,用这种方法清洗初期受有机物污染的膜是有效的。

2、化学清洗方法

①柠檬酸溶液,在高压或低压下,用1%-2%的柠檬酸水溶液对膜进行连续或循环冲洗,这种方法对Fe(OH)3污染有很好的清洗效果。
②柠檬酸铵溶液,柠檬酸的溶液中加入氨水或配成不同PH值的溶液,也可在柠檬酸铵的溶液中加HCL,调节PH值至2-2.5,
例如在190L去离子水中,溶解277g柠檬酸胺,用HCL调节溶液PH值为2.5,用这种溶液在膜系统内循环清洗6小时,效果很好,若将该溶液加温到35-40℃,清洗效果更好,该溶液对无机物的污染清洗效果均很好,但清洗时间较长。
③加酶洗涤剂,用加酶洗涤剂处理膜,对有机物污染,特别是对蛋白质,油类等有机物污染特别有效,若在50℃-60℃下清洗效果更好,一般的在运行10天或半个月后用1%的加酶洗涤剂在低压下对膜进行一次清洗, 由于所用加酶洗涤剂浓度较低,所以要求浸渍时间长一些。
④浓盐水,对肢体污染严惩的膜采用浓盐水清洗是有效的,这是由于高浓度盐水能减弱胶体间的相互作用,促进胶体凝聚形成胶团。
⑤水溶性乳化液,用于清洗被油和氧化铁污染的膜十分有效,一般清洗30-60分钟。
⑥双氧水溶液,例如将0.5L,30%的H2O2用12L去离子水稀释,然后清洗膜表面,这种方法对有机物污染特别有效。
⑦次氯酸钠和甲醛溶液,对于细菌的污染,要视不同的膜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对芳香聚酰胺膜可用1%(重量)的甲醛溶液清洗,同时要经常分析反渗透浓水中保持0.2—0.5mg/l的余氯,以防止细菌繁殖。
⑧草酸和EDTA溶液, 对于膜上的金属氧化物沉淀,用草酸和EDTA溶液清洗为好。

http://www.dy88.cn/sell/307/

网友A:
放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