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如题,800kVA发电机, 配4条185平方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发电机和用电设备距离是150米.

网友A:
4条电缆并联可以,发电机容量是800KW吧(发电机容量一般以KW标示),则电流为1442A,以每平方2~2.5A电流来计算电缆截面。

网友B:
我公司的发电机也是800KW的,配线每相2根300平方的电缆。仅供参考

网友C:
4并185平方的完全达要求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D:
800KVA大约是640KW,4条185平方的足够了,2楼的,发电机一般使用KVA做单位的。。。

网友A:
本人是发电厂搞检修的,经历过N台发电机检修,从没见过发电机容量用视在功率标示的,因为发电机都标有额定功率因素,所以就用有功功率来标示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0KVA大约是640KW,4条185平方的足够了,2楼的,发电机一般使用KVA做单位的。。。
发电机是以千瓦计 变压器是以千伏安计的

网友D:
看看外国的发电机吧,电球上面都是KVA的。。老外的原因是:负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大小的,只有使用KVA为单位。国内的发电机我们不用,所以具体使用KW还是KVA更为合适那就不知道了。。按照使用情况来定的话,个人觉得还是使用KW更为合适点,毕竟使用KVA的话,负载的三种性质会直接影响到容量的大小。。至于老外的这种推论是否合适,我就没有这个资格来说了。。

网友F:
,有的发电机组也用KVA

网友G:
kVA为视在功率,kW为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包括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发电机的功率因数是0.8
进口机组一般用KVA表示功率单位,而国内一般都用KW表示

网友H:
学习了哦,很好

网友I:
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电压
是0.4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