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在使用步进电机的时候,相同的脉冲频率不同的细分数会对速度有没影响?

网友A:
肯定有了..高速运转,细分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B:
细分越大,转动一圈需要的脉冲就越多,如果频率相同,需要的时间也越长,速度也越慢

网友C(2010-11-19):
事实告诉我们是有的,小细分速度快

网友D:
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按照RPM(一分钟多少转)来算,低细分情况下,速度快,高细分时,则转速慢啊!QQ:1287272421(超微型 高智能 一体化电脑控制步进驱动器)

网友E(2011-06-21):
小细分速度快,精度低;大细分速度慢,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