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安装问题

楼主(2010-09-25):
我在三菱官方网站上下载的GX Develope软件。减压后安装时应该先安装通用环境即环境软件包EnvMEL内的文件。可是我打开文件夹EnvMEL时,里面没有SETUP.EXE的文件。在程序主体GX developer内,也找不到SETUP.EXE的安装文件。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指明具体的路径。以及序列号在哪个文件夹里。谢谢。

网友A:
不可能没有SETUP的,现在下载的是中文版8.86的,可以安装的
序列号,百度下很多的

网友B:
luzh7758a@163.com  谢谢!

网友C:
如果你下的是三菱官网的V8.86中文版,那么:

SW8D5C-GPPW-C\EnvMEL\Setup.exe

序列号三菱软件不提供,需Email给三菱索取,当然,搜索引擎可以找到一大堆。

网友D:
红色箭头就是第一个安装文件(运行环境),序列号998598638072

楼主:
多谢各位,我找到了。安装好了。

网友E:
新手老问题

网友F(2010-12-05):
不会三菱的是给序列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