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5):
今天我们厂一工段的电动机电缆出现一相接 地的故障,掉闸后以为是过流。接着送电出现B相电流高,高达600A、A,C相没电流。厂里的电脑都坏了,监视器显示屏也都坏了。测量后线路没事电缆对地绝缘很好。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个人分析如下:
1、总接地不良,造成接地电缆与地线之间构成短路,此短路电流为600A,
2、因接地不良,构成类似两火一地供电,造成另外回路上的负载供电电压超高,损坏电器。

故请检查变压器总接地是否符合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