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小小疑问

楼主(2010-09-25):
请问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可以加一些电气元件吗?比如断路器,热继电器?

网友A:
变频器和电机直接,最多只加磁环

网友B:
用不着加什么电气元件,变频器内部保护功能很好。

网友C:
一般是不需要加的。

你问的是可以加一些元件吗? 答:可以加的。

网友D:
电机在并联成组驱动的情况下,就得加热保护和断路器之类的元件。

网友E:
支持5楼,一般不要加其他的东西

网友F:
断路器、接触器等要加在变频器前面的,这是规范

楼主:
有点困惑!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纸,请问大家,这个变频器中应不应该加断路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G:
不用加,但要把变频器选合适及配置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