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表

楼主(2010-09-26):
有个公司怀疑自己的电表有问题,想叫我去确定一下哪个表才是他们公司的,表上没有做任何标记,怎么才能确定哪个表才是这家公司的呢 ?
由于是几家公司挨在一起,不能随便停人家的电,免得找麻烦。

网友A:
别的公司不能停,让这个公司内部停了,那个表不动了就是这个公司的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公司不能停,让这个公司内部停了,那个表不动了就是这个公司的表。
这确实是个方法,但原只有一只表不走,否则,你就得多观察了。

网友C:
多观察一下就可以

网友D:
测量电流吧,大功率的设备启动一下,呵

网友E:
2楼的方法,可先观察各表的情况,能后再通知停机。

网友F:
先停电,看好后在开功率大点的看看那个开始动 了

网友G:
对一下电费表上的表字不久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