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有一个大米加工厂里面有一台磨米机是22千瓦的电机 直接启动 请问朋友们应该 用多大的线径呢

网友A:
铜线使用16平方,铝线使用25平方。。

网友B:
2楼回答很好,我建议你用铜线,用铝线的话最好做铜铝接头。

网友C:
现在都不用铝线了,用铜线啊

网友D:
三相电机一个KW2A,铜芯线1平方5A,以后按照这种方法自己去算吧!
乘以1.5-2.0的安全系数。

网友E:
楼主线路有多长啊?

网友F:
建议用铜线!

楼主:
现在就是铜线太贵啦 和铝线差很多呀 线路十多米左右  25平方的铝线够了吧 谢谢大家的回复啦

网友G:
25平方的铝线可以用的,头子需要做做好,米机的负载还算是重载,用铜铝接线端子。

网友E:
楼主 安装好 正常后回一贴,最后用的多少平方的线。

网友H:
十平的铜线难道不够?

网友I:
22KW的电机能直接启动吗?那样的话很不安全的,我建议你还是用降压启动吗?用铝线的话要25平方的电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22KW的电机能直接启动吗?那样的话很不安全的,我建议你还是用降压启动吗?用铝线的话要25平方的电线.

直接启动如何不安全法?

网友J:
看一下电源变压器的大小呀

网友K:
22KW的电机最好不要直接启动,建议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K:
理论上超过7.5的电机就要降压启动,一般轻载的话星三角启动是常用的,重载的话可以用自偶减压器降压启动。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8倍,22KW电机直接启动要给电网带来很大的震荡和压力的。

网友L:
22*2=44A
10平方足已

网友A: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应该要视电源的容量而定,不是光凭多少个千瓦就一定要使用降压启动的。我公司使用专变,曾经将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应该要视电源的容量而定,不是光凭多少个千瓦就一定要使用降压启动的。我公司使用专变,曾经将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
老兄想学习一下,110kw是高压电动机还是38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应该要视电源的容量而定,不是光凭多少个千瓦就一定要使用降压启动的。我公司使用专变,曾经将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
老兄想学习一下,110kw是高压电动机还是380V的。
110KW电机是380V的,10KV的还轮不上它。。

网友M(2013-12-16):
22KW的电机,约44个电流,用铝芯绝缘线就用10平方毫米,如用铜线就用6平方毫米的,应该够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