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测温装置

楼主(2010-09-26):
各位老兄:
      我需要一种测温装置,要求如下:
      温度范围:0-3000
     测温元件在密闭容器内,显示在容器外部。
      有知道者:请与lc_gkong@126.com联系。

网友A:
我是做温控器的,厦门宇电,国内第一品牌!选择宇电,绝对放心!
有需要请联系:QQ:1447183820   网址:www.xm-yudian.com  小吴

网友B: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温度检测点有多少?? 温度变化速度如何?? 就一般来说这个不难。 只要能找到相应的传感器+加上数据采集+界面显示(组态软件) 就完全能够满足。不过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什么要帮助的可以电话联系:18700793054  小张

网友C:
楼上 3000度的传感器那么好找吗
我是做高温设备的现在据我了解只有一种传感器能测到3000度
还不一定使用楼主的要求
QQ838947895

网友B:
3000度的传感器还真的不是很难找。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请大家给详细说一下,好吗

楼主:
比如原理,产品的应用范围等。

网友D:
我也没见过3000度的测温装置
我厂最高测1200度
用的是热电偶
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分度的热点偶可以测吗
如果没有就不知道拉

网友E:
钨铼热电偶能测到1800度,3000度的就不知道可

网友F: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温度检测点有多少?? 温度变化速度如何??

网友G:
钨铼热电偶可以测量230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