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就是用安川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有四个限位开关,有两个是极限的限位开关,我就是变频器的接线不会,怎么把变频器和电动机连接起来,变频器才能控制电动机,可以变速,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的手册上没有?RST是电源进线,UVW是连接电动机的!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让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变速的接线,麻烦大侠告诉一声

网友B:
可以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C:
就是多段变速
变频器上的端子s1,s2,s3,....

网友D(2010-12-04):
要查手册阿

网友E:
把限位开关的触点串在多段速里

网友F:
要仔细查看手册阿